联想c325r2全部USB不能用

楼主(2016-08-15):
接同行一台联想C325R2的一体机一台。告知开机一切正常。就是USB不能用。拆机吧。把USB阻值打了一遍。供电都正常。怪了。原来有备份BIOS。刷了也是一样。关机后准备再仔细测下。发现主板很烫手。桥烫的厉害。不要想了。换掉。USB能用。交给了客户。谁知道过了一天又回来了。这次干脆不亮机。看到返修心里有点不想搞。没有办法。把原来的BIOS刷进去。OK

网友:
过了一天,BIOS就坏了,, 点也很背呀

网友:
换pch是要刷bios的

网友:
换新桥,要刷BIos的。

网友A:
有些板子换桥后是要刷bios  备份的最好不要用  要刷没上过机的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里面关了us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子换桥后是要刷bios  备份的最好不要用  要刷没上过机的

哪里能找到没上过机的BIOS

网友:
应该之前不是BIOS里把SUB关了,因为桥烫换了才好的,当然换玩应顺便刷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能找到没上过机的BIOS

论坛有人会发原厂或者合成的 就是所谓没上过机的 实在没有可以网上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人会发原厂或者合成的 就是所谓没上过机的 实在没有可以网上买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不用      相互学习。。。

网友:
请问热带风光返还给

网友:
uuu据韩国好好看看姥姥看

网友:
换桥后不用刷BIOS USB都能用了,用一天不亮机居然刷BIOS好了,这还真奇怪,学习了,下次遇到换桥的不管好不好先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