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62集成声卡问题

楼主(2016-08-15):
alc662集成声卡,如果win7默认安装的驱动声音就正常,如果更新成realtek high声音就不正常,换了系统和驱动都一样,把realtek声卡驱动卸载后,系统自己安装的又正常

网友:
既然正常为什么还要更新?更新后有问题可能是声卡设置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聲卡問題?不過好好的為什麼要更新

网友:
刷系统试试  吧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打官网的驱动就正常了,都有声音出来了,硬件应该是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