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QFN另类焊接大法。请高手鉴定是否可行。

楼主(2016-08-15):
本人小白。近日修和一块华硕H61由于ASP1000芯片损坏导致不出CPU供电。苦于焊接水平不够无法更换心中甚感无奈。于是拿起废板开始了焊工练习。练习许久还是不见起色倍感无奈。突发奇想。拿起风枪+尖头镊子夹上一大小合适锡球就要去替了那烙铁拖锡。感觉此法甚好分享与各位。望高手不吝赐教!对于有同样困扰的兄弟姐妹大家也能有个方法对付。谢谢

网友:
你是新手,等以后修多了手工熟悉了,再回头看你发过的贴自己都会觉得好笑

网友:
这样可以吗,我也是托不好锡

网友:
我一般都是吹融了焊盘  在直接放芯片上去的

网友:
行与不行,不是别人说的算,每个人手法都不一样,习惯就可以,你自己的手法怕别人用不了,

网友:
自己试下可不可行就知道了,但这个芯片还是很好焊的

网友:
先吹焊盘。好焊点

网友:
吹上去,再用尖头拖一下。

网友:
中间焊盘锡要处理合适,不能多,四周焊盘镀锡少许,抹上焊宝之类的助焊剂,芯片也抹上,放上去吹芯片,化锡了镊子轻轻点下

网友:
还是直接拖焊好,如果芯片端面有略微伸出肯吃锡的金属点,焊接更容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