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QFN另类焊接大法。请高手鉴定是否可行。

楼主(2016-08-15):
本人小白。近日修和一块华硕H61由于ASP1000芯片损坏导致不出CPU供电。苦于焊接水平不够无法更换心中甚感无奈。于是拿起废板开始了焊工练习。练习许久还是不见起色倍感无奈。突发奇想。拿起风枪+尖头镊子夹上一大小合适锡球就要去替了那烙铁拖锡。感觉此法甚好分享与各位。望高手不吝赐教!对于有同样困扰的兄弟姐妹大家也能有个方法对付。谢谢

网友:
此法芯片不死一次成型。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A:
芯片刷一些BGA焊油,拿铬铁用焊锡一拖过去整整齐齐又快又好看,用风枪太慢了,温度高吹久了还容易把芯片吹坏

网友B:
和烙铁拖道理一样,你是怕烙铁拖到最后几脚连锡吧。不是你技术不行,是你烙铁温度和焊膏质量跟不上之故

网友:
48个脚,不是有得点

网友:
买个最包薄的烙铁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烙铁拖道理一样,你是怕烙铁拖到最后几脚连锡吧。不是你技术不行,是你烙铁温度和焊膏质量跟不上之故

此法一次成型不拖泥带水。难道一定得烙铁去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刷一些BGA焊油,拿铬铁用焊锡一拖过去整整齐齐又快又好看,用风枪太慢了,温度高吹久了还容易把芯片吹 ...

有铅的锡球吹两下就化了。镊子手法熟练速度快一下就过了

网友:
芯片坏的几率高了啊

网友:
换个铬铁头不就好了,个人觉得铬铁比风枪要安全一些。

网友D:
黄花60w大刀头修笔记本拖锡 路过,哈哈,多练烙铁吧,你的方法可行,但是慢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花60w大刀头修笔记本拖锡 路过,哈哈,多练烙铁吧,你的方法可行,但是慢些

这把大刀不错!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铅的锡球吹两下就化了。镊子手法熟练速度快一下就过了

脚位要是多的怎么办,,是不是时间太长,,

网友:
台式机主板现在没有修头,价钱低,

网友:
风枪吹久了芯片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适合新手,就是有点费时间

网友:
这种芯片,焊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
有前途,一招先吃遍天.

网友:
这种IC的接触脚在底部,所以你这个方法也不能保证不会连锡或空焊,一般给IC加点锡,焊盘上有锡的话,加点助焊膏吹上去就行了

网友: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
加多一点油热的时候点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