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 使你自焚

楼主(2016-08-15):
昨天接收一B460,待机0.3 ,心想短路好搞。
当拆掉C壳,震惊了。

不知道其它地方和U有没问题?除了它要是还有别的大件有问题就惨了。

网友A:
应该是3V短路烧掉的

网友:
19V直接窜进去了,不然怎么会炸得这么厉害

网友:
雷击了吧。。。。。。。

网友:
看着好惨啊,恭喜楼主又中奖了

网友:
窜电压了,烧的挺厉害

网友:
可能是雷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V短路烧掉的

不像

3 v 5v短路不会烧成这个样子

网友:
这是雷击了吗

网友:
这个如果有上一家用电供直接打到底就有可能

网友:
一般上家不会做这没良心的事吧 估计是雷打的吧 要了就是USB口乱接别的搞的吧

网友:
烧的太厉害啦    1234567890-

网友:
这个板子报个300块钱  亏不掉

网友:
估计坏的东西不少,

网友:
烧成这样下面的焊点也完了,换桥成功率不大

网友:
被雷劈的吧

网友:
李海丽hi哦啊厉害厉害厉害

lvjingang -10 严谨灌水行为

网友:
io容易坏,网卡芯片容易坏。不好搞啊

网友:
缺心 雷劈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也是同机型号?

网友:
这个后来 怎么了修好了吗
mjkingm
还没动手呢,报给同行二百多,客户嫌贵估计不修
详情

网友:
雷劈了吧 换板

网友:
打雷成这样的我遇到过 晶体都炸裂了

网友:
南桥这个样子了啊

网友:
是不是雷打了哟

网友:
生无可恋 自焚而亡 电流大短

网友:
好诱人的标题呀!
mjkingm
比饼哥差远了,饼哥的“黄书”,哈哈
详情

网友:
桥都搞成这样了

网友:
这场面真叫壮观,是什么导致它炸的呢!雷劈也没见过这么严重的

网友:
应该是打雷造成的 估计难搞

网友:
没见过烧这么厉害的 牛逼

网友:
现在机器元器件质量越来越差
OCS
烧成这样赖元器件质量差?有没有点常识?还是在故意水帖?
详情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是不是待机芯片也烧了

网友:
不好搞啊,要不就直接换板子得了。

网友:
哥们,你这是2修机吧,是不是被别人故意搞的啊
mjkingm
一修的,C壳上的螺丝标还在。就算别人乱搞,也不会无脑的搞成这样吧哈
详情

网友:
先拆桥 在测量看看有没有短路的了

网友:
19V进去也不会烧成这样,估计是雷击,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