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二修机

楼主(2016-08-15):
接到了台联想B465C   拆开一看   是台二修机,  看一下战场发现上家动过BIOS  和cpu芯片

而且cpu芯片是没有焊好的,只是放在位置上,脚上焊锡都没有
也不知道是上家没修好还是报价太高,客户不修的,这样也这个芯片是不能用了

先换了再说,芯片型号:6265a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看了一下论坛6265c可以代换
几分钟过后芯片换好了,上电没有反映待机电流都没有,公共点也没有,发现上家把
vpf1这个保险弄坏了  ,这个好办。直连

再上电,完了,大短 把cpu芯片也挂了,哎再换吧,量了一下发现cpu的上管也挂了,料板走起
三除二下把管子换了,这一次有待机了,触发,电流到0.45停了,这个时候有骂人的想法,还有完没完

仔细想想上家cpu芯片弄成那样cpu说不定也挂了,换个u试试吧。这次看到希望电流跑工跑,亮机了

维修就到这里结束了

这行情赚钱不容易价格报高了客户不修,报低了自己活不了。

网友:
这个还好搞,没有动的太多

网友:
是啊,现在活不好干

网友A:
还好。上家做的手脚不大。。

网友:
良心上家啊  没有搞出什么事情出来

网友:
CPU挂了,成本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上家做的手脚不大。。

是啊,还好,可能是报价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