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WA1932wa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6-08-15):
WA1932wa显示器开关指示灯接上信号线常亮蓝色,但屏不显示,各项电压都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高压或背光有问题,,,,,,,,

网友:
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暗屏还是黑屏呢

网友:
可能是灯管,可以用手电筒试试

网友:
用测试灯管的试下,然后看下高压的条件正常吗》、

网友:
常亮蓝灯  那是正常的    用强光手电 照显示器 估计是暗屏

网友:
蓝灯一般信号过来的 主要查背光电路

网友:
高压部分或者灯管,灯管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