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有背光 无画面刷BIOS

楼主(2016-08-15):
联想G480 有背光 无画面刷BIOS

网友(2016-09-28):
正好用到,下来试试

网友:
试了,确实好的,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6-11-10):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
版号是多少啊?

网友(2017-02-23):
这是通病吗?

网友(2017-12-07):
我也碰到这种现象,但是刷了这个BIOS后,故障一样

网友A(2018-01-11):
版号多少,是通病吗、我的也是这样的现象,正准备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号多少,是通病吗、我的也是这样的现象,正准备修显卡,

我那次就是刷这个BIOS好的。你可以试一下嘛。

网友(2019-09-07):
G480有两种板子吧,楼主没说清是哪一个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