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主板跑代码68 60 最后在1d挡住

楼主(2016-08-15):
华硕P5Q检测卡跑68  60   最后挡在1d不动,无信号输出,刷BIOS,无果。测量8脚BIOS电压分别是1脚3.3V2脚3.3v3脚0V4脚接地5脚0V6脚0v7脚0.45v8脚3.3V.说明缺供电,请问高手们,能不能飞线把缺电压的引脚补上合适的电压?

网友A:
那也要看看是前端还是后端,时序变了 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要看看是前端还是后端,时序变了 不能亮机

你好,解释一下哪个引脚是前端,哪个引脚是后端供电

网友:
这个好像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肯定不能靠飞线给电压给BIOS来实现跑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