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6-08-15):
保险好的

电阻被腐蚀 一个大电容鼓包

后级滤波电容无鼓包

7500+339

辅助部分 分立元件

辅助开关管C3866

主开关管13009

均压电阻100K

额定250W 大电容用的 470微法
开关管还是13009

网友A:
撸主 先抢你的楼
你这电容没有容量了

一直想买个电容表阿

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B:
大电容坏了,..........

网友C:
那电阻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电阻一般不容易坏,,,

长城电源此电阻有胶经常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主 先抢你的楼
你这电容没有容量了

电容表 胜利的 VC6013  125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坏了,..........

是的 大电容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长城电源此电阻有胶经常出问题.....

是的 这种固定胶 会腐蚀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 这种固定胶 会腐蚀电阻

这是一般网上的说法而已.............

网友E:
我觉得还是两个一起换了稳妥 也不值钱

网友F:
大电容完全失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般网上的说法而已.............

但这电源 确实是被固定胶 腐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还是两个一起换了稳妥 也不值钱

是指大电容
还是均压电阻
均压电阻一个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电容完全失效了,,,,,,,,,,

是的 估计是电解液干了

网友D:
换好大电容
均压电阻 后
上主板测试 硬盘 系统拷机测试
几分钟 出现吱吱的响声
看来 还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好大电容
均压电阻 后
上主板测试 硬盘 系统拷机测试

吱吱响一般先换2个加速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但这电源 确实是被固定胶 腐蚀的啊

腐蚀不过是一家之言,很难自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长城电源此电阻有胶经常出问题.....

老长城电源的通病了,换电容,换电阻,一般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吱吱响一般先换2个加速电容...........

主开关部分的 两个50v 的小电解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腐蚀不过是一家之言,很难自圆..........

这电源 明显就是被腐蚀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老长城电源的通病了,换电容,换电阻,一般都能好。

是的 像这个电源 换完了 还吱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像这个电源 换完了 还吱吱响了

那就接着修.............

网友D:
一般开机有响声 有可能是两只大大电容 电压不平衡
两只均压电阻和两只大电容 都一起换的
拆下 主开关部分 两只50v 加速小电解 测试正常

后级滤波电容测试也正常

推动部分 不平衡
查推动管 平衡电阻

11脚 连接的平衡电阻正常
标示错了

8脚连接的平衡电阻 2.7K
最后查到一只平衡电阻 阻值变大

拆下测试阻值变大

更换后 测试响声消失了
上主板拷机测试 正常

网友H:
后半部分写的精彩又有图.应该加分.

网友:
电源直接换吧

网友:
都直接换了
没事练手
要不下次 遇到 大几百的 好电源就没的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后半部分写的精彩又有图.应该加分.

碰巧找到了
新手 水平 不够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 明显就是被腐蚀的呀

有些被胶包着的电阻是阻值变大,从而导致电压不平衡,损坏大电容,可见是散热不良,不一定是腐蚀

网友:
通病问题就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有些被胶包着的电阻是阻值变大,从而导致电压不平衡,损坏大电容,可见是散热不良,不一定是腐蚀

哦 原来是这样
均压电阻的 发热应该不是很大的 一般W数比较小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哦 原来是这样
均压电阻的 发热应该不是很大的 一般W数比较小吧

不算小了,一般100K的电阻都要1W,而不是更小就说明了,工厂是不会随便用材料的,因为是大批量采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算小了,一般100K的电阻都要1W,而不是更小就说明了,工厂是不会随便用材料的,因为是大批量采购的

那按换的均压电阻 是两只1M 的
但是体积比原来的小 1/4W0.25W的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些被胶包着的电阻是阻值变大,从而导致电压不平衡,损坏大电容,可见是散热不良,不一定是腐蚀

支持一下,所想一致,不会是腐蚀.........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那按换的均压电阻 是两只1M 的
但是体积比原来的小 1/4W0.25W的
会不会有问题

除非你明白设计原理,一般建议用150K~200K阻值1W的电阻,这是我以前看过一些前辈的经验之谈,我是用150K1W或2W的电阻,选取阻值最相近的二只电阻,换上后大电容的电压相差不到4V,也没试过有问题的(返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开机有响声 有可能是两只大大电容 电压不平衡
两只均压电阻和两只大电容 都一起换的
拆下 主开关部 ...

我最后问一下
吱吱响 是换什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主 先抢你的楼
你这电容没有容量了

先声明啊不是打广告的。给你介绍个,这是我们这里一个研究所自己设计的在X宝有售。
我自己用的是在他们车间直接拿 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t2Rz8v&id=35296698829&ns=1&abbucket=10#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除非你明白设计原理,一般建议用150K~200K阻值1W的电阻,这是我以前看过一些前辈的经验之谈,我是用150K1 ...

长城 好像 都是100K 150K 220K 820K 长城好像都是1W
杂牌的见过的 1M 的  杂牌好像都随便用的 0.5W 0.25W 1W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后问一下
吱吱响 是换什么好的?

推动管 相连的 平衡电阻 2.7K

网友:
品牌的电源就是好

网友:
老长城电源的通病了,换电容,换电阻,一般都能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般网上的说法而已.............

康佳液晶电源厂家的技改通知就是把固定胶干掉,把铜皮都腐蚀了。

网友K:
这电源 明显就是被腐蚀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康佳液晶电源厂家的技改通知就是把固定胶干掉,把铜皮都腐蚀了。

是的 就是固定胶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电源 明显就是被腐蚀的呀

是的 就是固定胶腐蚀的

网友:
长城电源这种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