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85 不开机 短路

楼主(2016-08-15):
联想 Z485 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但,几秒钟 ,电源的过流灯就闪一下 ,能看到10ma左右电流显示,就变回0ma。。 判断为 过流保护 。拆机后测量公共点电阻 9欧姆,确认为短路,以为常见的电容短路,就加1V多烧鸡 ,但电流1A左右,烧不出来,加电到近3V ,电流4A左右,边烧边摸,电容没有发热的 ,就显卡热了,赶紧停止烧机,瓷原件,量到显卡供电的上管直通,就拆了下来,一量是好 的,量 板子空脚位,还为0欧,看了 一会,发现是量路并联供电的,把另一场管拆了 这下不短了,然后换件,亮机。以为完事了。装机后做系统,刚硬盘分完区,机器就灭了,在上可调电源,没有电流 ,过流灯也不闪了。拆机一量,刚换的场管又短了,而且,连电源口的保险都爆了,这次 找了一个CPU供电的上管换上,看滤波电容有空位,就补了两个330电容。装机用了一天,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6-8-18 15:11):
最终故障分析,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造成上管G极悬空,在有干扰信号时导通 ,而不能关闭,而且是不完全导通,所以就发热,最终烧坏短路,造成故障,通过维修也知道场管G极测量方法,经验在于积累。笔记

补充内容 (2016-8-18 15:13):
加的两个330电容感觉意义不大,不一定有用。

网友:
9Ω还好0Ω就不好修了

网友:
请问,是加了两个滤波电容后就不在烧管了吧

网友:
0Ω烧不出来

网友:
一般都是换一套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学徒33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lvjingang -4 严谨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AAAA

学徒33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lvjingang -10 无意义回复,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  啊啊

学徒33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lvjingang -4 无意义回复,严谨灌水

网友:
换完一般不会在烧了  滤波电容是你赶上了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还算顺利

网友:
这是个例外,不是电容

网友:
最喜欢修大短的机器

网友:
不错,很细心,也很规范

网友:
上管挂了都没烧掉显卡。这运气挺好的.

网友:
公共点9欧姆,想都不用想,肯定是莫一单元电路的上官烧了,用表笔点几下就知道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不知楼主是上下管一起换了还是只换了坏官

网友A:
这种上管击穿的最好顺手量量g极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上管击穿的最好顺手量量g极阻值

用了2天又烧了,量了一下G极 ,阻值无穷大,这台是二修机,别人动过管理芯片,看是不位置不正,重新焊一下,再量有690欧,和另一个一样了。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