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要十几秒至两分钟才能连上网

楼主(2016-08-15):
每次等几分钟能连上的话就一直正常,重新插网线或者重启前一分钟都是红叉,等会就正常!换过主板网卡借口!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获取IP慢,,

网友B:
排除是否是病毒,如果不是的话加个网卡试一下,可以的话就是板载网卡或接口到网卡芯片的线路和小件的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换过别的网线看看 不行换网卡芯片

网友C: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  不行连网桥 网卡接口也换了

网友:
看下网卡到网桥的几根线断了没,还有网桥到接口的线正常吗

网友:
不是线路问题就是网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是否是病毒,如果不是的话加个网卡试一下,可以的话就是板载网卡或接口到网卡芯片的线路和小件的问题

加usb网卡和pci网卡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  不行连网桥 网卡接口也换了

都试过了,一样的问题,真的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获取IP慢,,

不会吧,获取慢的话,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