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M3A770DE 问题多!!

楼主(2016-08-15):
主板检测  开机保护  CPU供电部分短路  测量CPU供电  有一组场效管   上管击穿 拆下后 测量对地阻值和其它不对称  把CPU供电驱动芯片 ST6749换掉  测量阻值正常 在把上管焊上,  通电测量CPU上管控制极电压与其他对称   上CPU不跑码 还有问题  我点下复位排针 跑码了   断电在试  还是开机不跑码 还得复位一下才跑码  然后我把 内存 显卡  插上  开机后   复位下  亮了 关机  测试卡复位灯亮起   主板上风扇还转  不关机呢  在点一下开机  我去 有跑码亮了   我试试强制短接开关排针 还是关不掉    我之后把IO换掉 一样   主板上IT8282换掉还不行问题不变      现在疑点  就南桥  试试 焊南桥   几分钟后在试   开机跑码   可以正常关机  问题解决了 !

网友:
这个要多试试了   看看稳定不

网友A:
南桥是用风枪加热一下还是做B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是用风枪加热一下还是做BGA的?

BGA焊台  加焊的

网友:
这个必须用BGA,不然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