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大神指点了

楼主(2016-08-15):
今天接到一个G480的本子。用电流表一看自动上电到0.3或0.4掉电反复上电。有短路。能上电说明3、5V已经正常。我这种新手三板斧没法了。求各位大大帮帮忙了

网友A:
不用修了 换板 都被你干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了 换板 都被你干死了

呵呵   为啥

网友B:
测所有电感的电压,哪个不正常查哪个芯片,这个明显缺电压,一般是没出cpu核心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所有电感的电压,哪个不正常查哪个芯片,这个明显缺电压,一般是没出cpu核心供电。

是的    可是那瞬间掉电    没有看到

网友:
不能只会三板斧。。。。。。

网友:
自动上电先不管,示波器打各供电瞬间电压,这个电流估计是CPU,显卡供电都还没出来,或者二级电压

网友:
肯定却电压。查呀

网友:
看下CPU供电

网友:
就是一路供电没出来    哪里坏了

网友:
是的  就是供电问题    上面有个人说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