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611 开机一直显示please wait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6-08-15):
美能达1611 开机一直显示please wait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这是初始化不通过,,,,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自检不通过 开机 机器是否有 工作  扫描头是否有有 自检动作   定影 是否有温度

网友:
怎么说啊  找找问题吧

网友:
初始化 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有修好,现在情况是:只要机器放一会在开机就正常,复印一会就又不行了,又出现please wait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感觉机器一热就不行了?

网友A:
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定影热传感器 看看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