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V星H61卡99

楼主(2016-08-15):
收到一块V星H61的主板,开机左上角一个点,右下角99还没有到V星画面,测量发现PS/2接口无供电,飞线解决,经验是如果发现V星卡开机,首先查PS/2接口
飞线

网友:
主板修的少。。。。。

网友:
能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
这个一般换个472排阻就好 通病

网友:
V星有这个通病,,

网友:
卡99是通病,诊断卡和显示器右下角都是吧。都是PS/2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8-16):
472排阻就好 通病...

网友:
H61主板的带PS2接口的很少了 这个是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记下来了,谢谢楼主,今天我也修了个MS-7597-AM3的班子,冷机开机后进度条掉电,再开1秒内掉电,触摸大法,CPU外围的几个大点的贴片电容处温度比较高,打对地值只有130,别的一测值都是忽忽往上窜,找一个颜色最深的更换OK不掉了,分享点经验

网友:
看楼主修的速度应该知道这已经是个通病了,发贴赚点分吧

网友:
PS2接口也属于外设 所以造成卡LOGO正常

网友:
PS2接口没供电也报错?

网友:
卡99一般是外设引起

网友:
没图吗,可以讲详细点吗

网友:
这也会   下次遇到注意看下

网友:
PS2没供电,会跑码一半  卡住

网友:
V星的通病了 经常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碰到过V星偶尔卡99的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有些也是这样 不过它是显示要按F1  你这个问题也是长见识了

网友:
99是外设吗

网友:
上次我放弃了,下次要记得了

网友:
宝贵的经验

网友:
秒杀啊 鼓励啊撒

网友:
卡99,是PS2问题,了解了,谢谢

网友:
直接把PS2供电的8脚拆掉然后飞线就好了,不然可能会导致其他USB口供电也会不稳定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诊断卡显示的是什么   也是99?

网友:
一般没显示都先不插显示器怎么知道

网友:
上次我换了472排阻了,好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修到一个V星卡99,查IO没有KBRST#信号为低,换了IO还是这样,外设又有电,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