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P1589Q,焊不好了,55555555555555

楼主(2016-08-15):
一个UP1589Q   我焊了一个多小时了,就是焊不好,我火啊    为什么搞这么小啊,为什么脚在里面啊?不能和EC一样,有引脚的吗?555555555555555

网友:
这种功夫,只能多加练习多加练习

网友:
多练习吧,,,,,,,,,

网友:
方法不对是难焊

网友:
没有图片吗

网友:
多练习 焊接技术。。啊。小伙子

网友:
这个没有其它办法,只有多焊,多练习

网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每天一焊接!

网友: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别人用的焊接方式不一定合适你。

网友:
熟能生巧,还得多多练习

网友:
实在焊不上的话就放在一边吧,调整一下心态,过段时间再焊!有时候并不是你焊工不行,只是你心里作用搞的鬼!

网友:
在焊接之前,首先务必保证你的烙铁、锡丝等工具材料都是质量过关的,否则越着急越焊不好,究竟主要问题出在哪自己还不知道!

网友:
焊的多少就快了

网友:
平时找料板多练习下就好

网友:
有引脚的还没有QFN的好焊,多加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小伙子要多练习QFN。

网友:
这种芯片我觉得越小越好焊接

网友:
告诉你方法   先取下芯片 在芯片引脚涂上焊膏用络铁抹平(注意络铁温度不要太高刚好融化锡最好)再用洗板水清洗 干净后 在均匀涂上焊膏 把芯片放正,风枪温度最好控制在380一下先远距离加热再慢慢靠近直到芯片引脚周围发亮,用镊子轻轻按芯片顶部让芯片贴实,最后一步为安全起见可以在用络铁拉一边观察一下有无空焊就OK了。

网友:
楼上好详尽

网友:
你在废版多练几篇

网友:
很多现在的芯片封装都变了 我修了很多苹果的EC 现在处理还好多练习

网友:
这个只能是多练了 每个人用的工具都不同 所以没法提供方法参考

网友:
没有图片我怎么知道你焊接的是什么

网友:
19樓正解,我也是這樣

网友(2016-09-24):
这个只能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