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能用,如何判断是线路故障还是路由器故障?

楼主(2016-08-15):
网络不能用,如何判断是线路故障还是路由器故障?

  对于经常上网的网友们来说,都会或多或少出现无法上网的现象,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家里的网络就不能用了,其实有些问题很简单的就能解决,可是对于小白朋友们却是有些为难了,那么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下面小编分享几个判断什么是线路故障还是其他问题的方法。

图1

  一、线路故障

  如果是出现线路故障的朋友可以直接打服务商的电话。

  线路故障的主要就是看光猫上面的PON灯有没有亮,只要是PON灯没亮或者是一直闪的就是线路问题了,有的光猫是亮红灯的。这就是线路问题了。

  不过有时候光猫开的时间太久了也会亮红灯或者PON灯闪,这时候拔掉电源等五分钟再开启,还是不行可以叫师傅上门维修了。

  二、路由器故障

  一般来说这个自己都可以搞定,如果光猫灯都是正常的(PON灯一直亮着)你可以先试着拔掉路由器电源,等几分钟插上试试,还是不能上网的话。路由器后面有一个Reset按钮(有些路由器按钮在一个小孔里面需要用到牙签、圆珠笔之类的工具)一直按着,等到路由器上面的灯全部亮了就可以松手了。这样路由器就恢复出厂设置了。(忘记密码也可以这样操作)

  设置路由器方法:

  手机或者电脑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1,然后回车。

图2

图3

  这里的密码是你自己设置的,这里是已经设置好了。有些需要验证用户名和密码。一般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磊科有些就是guest密码是admin。

图4

  一般都是有设置向导的,按照设置向导来设置,很简单的。

  设置完看看有没有连接上,如果显示已连接,就可以试试能不能上网了。如果显示连接服务器无响应或者用户名密码验证错误,这时候打服务商的电话让他后台看一下你的帐号拨号状态和核对一下密码。

  路由器密码设置就在无线设置无线安全里面。

图5

  图中箭头所指取消掉可以隐藏WIFI。如果想连接要自己手动搜索一下了。

  三、电脑拨号代码

  电脑拨号就是省略路由器直接单机拨号,一般都是拨号成功的。

  如果出现651代码,请打服务商电话让从他后台调试一下就可以了。

  代码691,出现这个代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拨号密码错误,第二个就是你的帐号被绑定了。这两个问题都可以打服务商电话解决。

  代码678,这个问题就是电脑网口问题了。也有可能是插电脑的那条网线问题。

  四、网速慢

  这个问题直接打电话去服务商那里投诉,他们一会儿就给你提速上去了。

  以上就是一些网络故障的小问题解决办法,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这个还是有办法的 、、、

网友:
骗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