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

楼主(2016-08-15):
板号11310-1   开机0.80电流不显。。各大电压正常。刷过BIOS。换过内存。集显机子,有什么毛病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了

网友:
3代集成板子,我也有一个,一摸一样,集显供电都出来了  不显示

网友:
我的是独显又是可以亮有时候不行,不亮的时候集显没电压

网友:
修过一个M49的.时亮时不亮的.有时刷过BIOS就行,放下电就行.纠结了好长时间.最近加焊桥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