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旧内存,不能开机,跑17。上新的1600内存能开机。

楼主(2016-08-15):
联想的台机,之前跑07,然后刷BIOS,刷完之后,自带的1333内存不能开机,跑17,上新的1600内存正常,1333的没有,没试过。但自带的内存上我这边的新机子也能正常开机。难道还是BIOS问题吗?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型号的机器?会不会原来就是1600的内存,被掉包了~看下是不是联想原装的条子~

内存没被掉包,2G的内存,本身上1333的可能性就很大,而且主板最大支持1333,上1600在BIOS里面看识别到的1333。

网友B:
什么机器型号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网友C:
BIos问题应该也有可能  你是不是涮最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器型号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联想家锐E R312 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问题应该也有可能  你是不是涮最新的了?

我就刷的论坛里原机复制出来的,对应过再下载的

网友D:
是G41吗???联想的机器也是比较怪异  刷个BIOS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G41吗???联想的机器也是比较怪异  刷个BIOS先看看

不是G41 AMD的板子  M3A760M

网友:
多找几个BIOS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问题,先查内存插槽各电压时钟复位,然后打值看看其他信号脚位

网友:
量一下内存供电和VREF

网友:
再换BIOS刷   可能论坛里备份的BIOS  有问题   BIOS这个东西 还是多刷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