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打造史上地表最便宜音响

楼主(2016-08-15):
DIY打造史上地表最便宜音响

  喜欢DIY的朋友都来看看吧!小编今天带来DIY一款低成本高音效音响的制作方法,材料便宜、做工简单,但却是一款高音效音响哟!下面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DIY音响 图1

  一、DIY音响需要的材料:

  一个DIY塑料盒子和简易功放模块
DIY音响 图2

DIY音响 图3

  两个3.5的灵活耳机头和一个耳机3项耳机插孔器(绿色的)

DIY音响 图4

  若干8CM长的各色双头镀锡线

DIY音响 图5

  一个9V的电源(电流小点也可以,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功放要接的音箱有关系,音箱功率大,就用电流大些的电源,1A 的一般都够用的)

DIY音响 图6

  二、DIY音响需要的工具:

  电烙铁和焊锡

DIY音响 图7

  壁纸刀、小电钻、熔胶枪

DIY音响 图8

  三、DIY音响方法/步骤:

  先做好一条双3.5头的音频线(或者叫音频对接线)。线体可以任选,但是里面必须是三芯线,或者多芯也行,做完的线如图。

DIY音响 图9

  根据盒子的尺寸和规划结构,由于小功放模块没办法直接使用,先将起拆解,然后重新组合。

  首先取下这个6脚的开关器,取下这个6脚的开关放在一边。

DIY音响 图10

  再去继续拆解.

DIY音响 图11

  再取下这个转动变阻器,放在一边以备自由组合。

  接下来取下这个绿色的发光二极管。取下发光二极管也同样放在一边。

DIY音响 图12

  下面是关键的工作,将准备好的小黑盒子打开,取下两面的档板,根据自己的条件以及实际情况来钻圆孔和打方形的孔。有一面档板需要钻一个放孔和两个圆孔,分别是装6脚开关和转动变阻器和发光二极管的,钻好合适的尺寸即可。

  然后再另一个档板上要钻两个圆孔个一个椭圆形的孔,分别是装一个电源的插孔和一个 3.5耳机插孔,还有就是两跟左声道右声道线。

DIY音响 图13

DIY音响 图14

  钻孔这里是用电钻和壁纸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因人而异。

  按照原来拆解的连接样子,将取下的几个零件用8CM的各色短线区分颜色的连接好,左右声道也一并连接好。

DIY音响 图15

  这是基本上完成的样子,焊接完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焊接错的,如果一切都没问题了, 就可以用胶枪将电路板粘在盒子中合适的位置了,待胶冷却后就可以试机了。

DIY音响 图16

  最后就是将两个白线(左右声道音频线)连接到自己准备的音箱上了,再把事先做好的双头3.5的音频信号输入线连接到电脑或者MP3、4、5 等音频设备上即可。接上电源,发光二极管亮起,这时就大功告成了,可以坐在沙发上享受美妙的音乐了。

  试过后音频效果很不错哟!感觉怎么样?赶紧动手来做一个吧!跟外面买的一百多的电脑音箱效果一样, 也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DIY音响 图17

网友:
这效果不怎么好吧
低音呢

网友:
这明明是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