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蓝屏 求助

楼主(2016-08-15):
换过硬盘,新换固态硬盘,转过3次系统,换了内存。

网友A:
接口改过了没有,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搞个BIOS吧

网友B:
排除硬盘和内存,那就只有本子本身的硬件问题了

网友:
换个纯净版试下,现在品牌机很多GHOST不行.

网友:
BIOS恢复下 然后刷个BIOS是弑

网友C:
这饿哦遇到过 是系统问题 看看硬盘模式啊。。。。你硬装win10 试试咯

网友D:
系统跟原始的不一样了?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感觉像硬盘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改过了没有,硬盘有没有问题?

不是接口问题,用一个星期或者十多天出现一次

网友:
怀疑BIOS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硬盘和内存,那就只有本子本身的硬件问题了

不是接口问题,用一个星期或者十多天出现一次,应该是不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饿哦遇到过 是系统问题 看看硬盘模式啊。。。。你硬装win10 试试咯

不是接口问题,用一个星期或者十多天出现一次,不怀疑是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跟原始的不一样了?

系统换的和原始不一样,原始系统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新的固态和老的机械硬盘出现同样问题,我不怀疑硬盘问题

网友:
报的是硬件错误

网友:
是不是显卡怀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