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1-C31主板U盘刷BIOS

楼主(2016-08-15):
V星P41-C31主板开机提示:bios recovery requested. starting BIOS recovery...please insert USB flash disk with BIOS file.
chacking for USB device...device not found!我在基地下了同款的主板BIOS放在U盘插上去都没有用,请教高手要如何才能把这块主板的BIOS搞定

网友A:
从来都是用编程器直接刷  没有在线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是用编程器直接刷  没有在线刷过

我进系统去刷过一个,但是这个进不了,加上小店没备有编程器,看来要去借个编程器玩玩了,有没有人有简单点的用U盘刷的方法呀

网友B:
开机刷,要有相应的刷机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刷,要有相应的刷机文件,,,

问题是进不了系统,就连键盘也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进不了系统,就连键盘也用不了

那就编程器刷吧,,,,,

网友:
这种只有拿编程器刷了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改天去借台编程器试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用编程器了,。。。。。

网友:
最好用编程器

网友:
系统下刷新和USB更新从来都是为更新BIOS这个目的来服务。你现在已经无法进BIOS或者进系统。说明BIOS芯片里面的内容都不再完整,因此必须得想办法用编程器来刷新。

网友:
用编程器刷吧,我前几天有个华硕F80S的换显卡板他发给我的BIOS就是做成镜像刷

网友:
用编辑器刷的不能直接在电脑上刷的

网友:
要引导块是好的才行吧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谢谢各位关注,在网上发了个十多块的编程器,搞定了,刷完迫不急待的上机一试,久违的V星LOGO界面,几年没刷BIOS了,没想到还能找到当年用900多的编程器刷BIOS的成就感,修主板之路继续前行去

网友:
还是买个编程器吧

网友:
刷BIOS都是用的编程器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刷了好多次BIOS芯片都换了两个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6-09-27):
想多了吧,还是要用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