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DOWS系统自带工具诊断电脑内存是否正常

楼主(2016-08-15):
用WINDOWS系统自带工具诊断电脑内存是否正常

  内存可以说是电脑的重灾区,很多电脑问题都跟内存有关。内存稍微有点问题都有可能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蓝屏,自动重启,甚至开不起机。如果是开不起机的话反倒好解决,一般把它拔出来清理下装回去就搞定了。如果最近你的电脑用起来不太稳定,经常无故蓝屏重启等等,又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条引起的,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可以快速做出判断。

  1、它就是系统自带的内存诊断功能,我们先打开控制面板,如下图。

  2、打开里面的“管理工具”。

  3、这里就能看到“Windows内存诊断”工具了,打开它。

  4、弹出下面窗口,一般我们直接点击“立即重新启动并检查问题”,当然前提是你要先把系统中运行的文件先保存下,以免数据丢失。

  5、重启电脑后系统会自动检测,下面就是检测画面,我们主要看下面的状态,如果它一直显示“尚未检测到问题”,就说明内存是正常的。这个过程会分为两个阶段,下面这个是第一阶段。

  6、下面已经检测到第二阶段了,如果一直检测到100%都没有问题话,说明你的内存条是正常的。

  检测完成后电脑会重启进入系统。如果检测结果正常,但是电脑还是经常会蓝屏重启,说明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系统和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要重点排查。

网友:
内存,还是要在DOS下测试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