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 LA-3691P 待机电路不出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6-08-15):
插入电源通电检测公共点B+电压有19V,正常情况下,此时待机芯片20脚V+应该也为19V,而我检测待机芯片20脚并没有19V,整个芯片都没有供电电压.
于是开始沿着20脚V+线路沿线开始检查。
检查发现由于进水,PR81电阻被腐蚀了,由于这个电阻可有可无,所以就直接拆掉。并且附近板层也被腐蚀了,PC58连接待机芯片线路腐蚀了,所以我们清理了下,从新把线补好了。
        补上后,从新接上电源通电,测出20脚为19V正常,本来以为这样就修好了,然后一切却并没有那么顺利,待机芯片3脚ON3和4脚ON5为低电平,3/5待机电压肯定没有出来,待机芯片18脚LDO5和LDO3也没有待机电压,待机芯片依旧没有工作,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待机芯片坏了,于是我把待机芯片拆了下来,找了一个同样的板,确认板的待机芯片是好的后,把它拆了下来,焊到这块板上,结果还是一样不行,然后我思考了半天,为什么会这样,电压都进来了,为什么还没开始工作呢?
        后来我发现,当第6脚SHON#为低电平的时候,待机芯片也是不会工作的,然后我就对应图纸,查给它供电的vs到底哪里除了问题。。。
通电检测发现vs连接的PZD1二极管电压正常,继续往下检测,发现电阻PR93电阻也腐蚀掉了。 并且腐蚀到板层,出现了断线。问题应该就出现再这里吧,然后我就去找了个和47K差不多大的电阻热风枪吹上去,再把断线的部分补好,再去测试,供电芯片,第6脚SHDN#高电平,3,4脚高电平,LDO3 3V LDO5 5V 3/5V待机电压出现,成功!!!!!!

网友A:
SHDN# 是什么意思, 电池电量低 保护 掉电?  老机器修理得少,不明白哈

网友B:
求告知这个信号的定义

网友:
SHDN#,总关机信号,低电平有效

网友C:
查得仔细,修得认真,赞!同时,太老的本子了,腐蚀的绝不止这两个电阻,能保证稳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DN# 是什么意思, 电池电量低 保护 掉电?  老机器修理得少,不明白哈

SHDN#就是关闭线性电压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告知这个信号的定义

SHDN#就是关闭线性电压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得仔细,修得认真,赞!同时,太老的本子了,腐蚀的绝不止这两个电阻,能保证稳定么?

层主高手啊,老实说我也不确定

网友:
高手啊,最后4分给你了

网友:
shdn#芯片总开启信号,它为低所有电压都没有

网友:
高手高手,谢谢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
飞线大法好   板子能修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