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FT3I 不触发

楼主(2016-08-15):
今天收到两块 联想的板子   看了下  都是不触发 先吃饭 吃完饭在看下 - -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个基地里不是有说过通病吗?

网友:
这个是桥,cpu一体的吧。

网友:
这是什么节奏,没下文了.

网友:
遇到过这个板子不显示,cpu上面有个电容漏电。

网友:
我前几天接了几块不触发的  不触发的应该不是通病 慢慢查了

网友:
这板子是有通病的呀,,,,,,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过两三块。没修好。

网友:
刷BIOS  这板有这通病, 还有就是CPU上有电容坏了,拿表测试电阻明显小很多

网友:
直接杀通病。捡到死鱼了

网友:
不触发貌似不是通病哦,可以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这个基地很早以前有人发过。电容通病

网友:
好像有通病的。

网友:
都是高手哇

网友:
把过程补上再取消扣分

网友:
电容问题是能触发,不亮机的。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1.2V不正常?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大短路,短路排除了不触发。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嘛?

网友:
这是什么节奏,没下文了啊

网友:
这板子都是秒杀的      摘掉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