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altke. LP-700AL2NH

楼主(2016-08-15):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主动pfc电源,大电容测量有310V左右电压,这正常吗?还有紫色线3.5v左右偏低,绿线也是3.5v左右,短接绿线不出12v ,3.3v,5v电压,问题出在那?

补充内容 (2016-8-16 10:05):
电源维修

补充内容 (2016-8-19 14:30):
已经修复,AZ431的K脚和R脚之间相连的帖片电容可能是出现贬值了,拉低了待机电压(这个电容也没开路、也没短路),更换后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16-8-19 15:00):
这个电源正常侍机时大电容310V,短接绿线后(不挂负载时330V左右,挂负载后升至380V左右)以上是正情况下

网友:
这电源是主动PFC的.......

网友A:
楼主5VSB太低不对,先修好它,不知其用的何型号IC?

网友:
看结构应当是主动FP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5VSB太低不对,先修好它,不知其用的何型号IC?

不明白 要测大电容电压310v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 要测大电容电压310v 是什么原因呢

主动PFC的大电容电压一般为380--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5VSB太低不对,先修好它,不知其用的何型号IC?

没拆开,看不到ic型号,也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动PFC的大电容电压一般为380--400V.............

哦 是这样
主动PFC 电源遇到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5VSB太低不对,先修好它,不知其用的何型号IC?

ic是tny279pn

网友:
5VSB电路不复杂,不难查可参考此图: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分享下经验

网友:
按10楼的电路图修待机5V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C:
多半是换了C7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做工很不错,修好了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动PFC的大电容电压一般为380--400V.............

主动PFC  要开启电源之后才得工作 待机的时候310v正常 现在要解决的是5VSB 为什么偏低  待机部分的初级有一路 会产生十多V  左右的电压供给 PWM 电源小板 以及驱动 PFC 芯片工作(看你这PCB线路   开关管 和PFC功率管 好像用的是同一个PWM 芯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动PFC  要开启电源之后才得工作 待机的时候310v正常 现在要解决的是5VSB 为什么偏低  待机部分的初级有 ...

支持,说得很详细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换了C7电容就好了。

拆除C7,电压只有1.78v,换上新的电容电压也只有3.5v左右

网友E:
主动是pfc双管正激电路这个有待机电压的话查紫色线必须有5v先如果没先修出这个电压这个电压是主开关变压器这边来的如果没要看看是不是待机变压器出来后滤波电容出现贬值

网友:
这个电源挺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动是pfc双管正激电路这个有待机电压的话查紫色线必须有5v先如果没先修出这个电压这个电压是主开关变压器 ...

已经修复,AZ431的K脚和R脚之间相连的帖片电容可能是出现贬值了,拉低了待机电压(这个电容也没开路、也没短路),更换后一切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