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个淘宝皇冠卖芯片(深圳X盛电子芯片)的,东西质量有问题,态度还极差

楼主(2016-08-15):
拍了3片,3片一期的货,居然不一样的,中间的芯片是好的(引脚圆点靠内),两边的两块是坏的(引脚圆点靠外),明显不是一样的货。
东西质量有问题,叫我多买点,还说我买东西没备注,这个和你东西的质量有关系吗?皇冠店大欺客!

网友:
卖的产品有问题,还贬低我的人格,窝火啊

网友:
小芯片买过些 好像都没出过问题  显卡北桥什么的翻新的多些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485-1-1.html
腾盛电子是吧,贼JB恶心。我老早就发过贴他家就是坑,优点是态度好,对于自家芯片有问题是一脸蒙逼,仿佛他家芯片不可能是坏的,求着要你退回去,下次再来买的还是坏。

网友:
记住 谢谢 楼主 以后买芯片得注意 最苦逼的就是买到坏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485-1-1.html
腾盛电子是吧,贼JB恶心。我老早就发过贴他家就是坑,优 ...

大哥 也别这样说  我就经常用他家的 芯片哦  还可以啊   不能代表所有

网友:
都是这样,商家只管3元进回来5元卖掉,什么质量不质量,你自己看好,质量好不好商家是清楚的。不是就他一家这样态度,是全国电子另件半数以上以次充好,假冒,伪劣,长年无人监管,出了事故,就踢球。只有自己谨慎。

网友C:
楼主应该平时买芯片买的不多!维修量不大,所以碰到这样的事情很气愤!其实淘宝卖的芯片那么便宜都是翻新的,洗板洗下来的,也没法测试!碰运气吧,淘宝商家也不知道芯片的好坏,都是批量从翻新的作坊哪里进的货!所以芯片批次不同也正常,出现质量问题也难免!没办法!就像我们经常买的一些显卡,淘宝都标称是全新的几十块钱一个,其实都是翻新的,原包的芯片都要差不多200或者300一个!另外这个时钟比较的薄,楼主有没有可能自己在用风枪焊接的时候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也别这样说  我就经常用他家的 芯片哦  还可以啊   不能代表所有

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他家有问题,论坛一搜一大堆,买他家大芯片坑死人。

网友:
在他家买 过两个芯片一个是好的,还有一个上机后客户不修了所以不知道好坏。

网友:
我都是拆机,莫有就板子扔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平时买芯片买的不多!维修量不大,所以碰到这样的事情很气愤!其实淘宝卖的芯片那么便宜都是翻新的 ...

对自己的操作还是有信心的,3个芯片,全部上机,2块一样的上机都不亮,就一块有区别的那块可以用,那块能正常使用的我都拆下来重新安装上去测试过,都没坏,为什么另外两块上机就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