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笔记本硬盘格式分区数据能恢复吗

楼主(2016-08-15):
1T笔记本硬盘格式分区数据能恢复吗

网友:
能   这没什么难的

网友:
格式化后,没有重新写入是可以的

网友:
是重新分区了吗?还是只是单纯的把一个分区格式化了?

网友:
数据不再重新写入,一般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一般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可以恢复的,如果不会请找专业人士恢复不然的话就麻烦

网友:
没问题,能做的

网友:
随便下个软件都能恢复吧

网友:
可以德  束腰时间   不重要的话 建议 算了

网友:
网上大部分的恢复软件都可以 先查找分区

网友:
可以用 diskgen试试找一下分区表,如果不行就试试用其他的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2016-09-16):
在淘宝买个便宜的软件就可以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