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2g电流1.1 1.2不亮

楼主(2016-08-15):
宏碁4752g电流跑1.1 1.2不亮 不出集显供电。各处电压都正常复位pg都检查过都ok 内存复位也正常 内存sm有波形 不插内存0.9,插内存 跑1.1 1.2不亮。真是没思路了 求大神们指点。cpu内存都换过。

网友:
干显卡试试 这显卡容易坏!

网友A:
风枪吹下显卡  或者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下显卡  或者刷BIOS

已经搞过了,不行的

网友:
清检查 显卡的 RST 电路。。。。还有显存是否爆掉

网友:
不可能是显卡,这款双显卡的,开机是先用intel显卡,先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看,在看看GPUrst呢

网友:
跟我的故障一样,正在研究中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换南桥吧

网友B:
修亮了吗?如果没亮请飞一个诊断卡看看是不是挡3C代码了,这机子我遇到好几台都能修好。电流和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C(2016-09-22):
引用 网友B:
修亮了吗?如果没亮请飞一个诊断卡看看是不是挡3C代码了,这机子我遇到好几台都能修好。电流和你说的差不多 ...

笔记本诊断卡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诊断卡  ?

高大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