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不跑吗 关机不断电 (自动重启)

楼主(2016-08-15):
哪位前辈修过此类故障  慷慨解囊 帮我一把
版号  K52DR    AMD的
故障 不跑吗  不能关机  (强制关机 还是重启)
此机器 短路  南桥坏了换上好了   二级3V短路 网卡换了 也都好了,
本以为修好了  但是上电后不跑吗  测内存数据波形没有
内存的时钟  数据 有波形
BIOS 有波形
LPC_FRAME#有波形

还需要测什么  或者说我的不跑吗 以什么做切入点
现在修软启动 脑子都方了
大神给点帮助吧 !!!!

网友:
CPU 有没有问题?上次也是一台 CPU 坏了一下亮一下不亮 ,搞得我脑壳痛 才发现 CPU 爆了。

网友A:
没找个BIOS刷一下吗

网友B:
有的华硕没跑码完成是会关机了自动重启的,关都关不掉

网友C:
amd的内存由CPU控制,换CPU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华硕没跑码完成是会关机了自动重启的,关都关不掉

你的意思说  正常, 我去修不跑吗就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内存由CPU控制,换CPU试试

我换了 我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找个BIOS刷一下吗

刷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都动过了,在仔细看看别的啊

网友:
刷BIOS看,南桥有没有换好

网友D:
重点还是放在南桥信号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还是放在南桥信号这块

北桥新号吧 , 具体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后来 怎么了修好了吗

网友:
大神 修好了 告诉小白一声

网友:
建议看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