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 TE2M 掉电 二修机一电阻问题

楼主(2016-08-15):
(图片)

网友:
图纸怎么跑头顶上了

网友:
楼主幸苦啦  厉害厉害啊

网友:
掉电不好修啊,看lz修得这么顺畅,肯定也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一个小东西引发的血案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成功源于细心啊,

网友:
待机升压12是正常的!很多板子都是这个电压!!

网友:
靠三板斧还是不行,楼主可以

网友A:
看图12脚是空脚,还有供电限流电阻很小的(不超过20欧)这个怎么是620K,

网友B:
如果楼主能说下RT8207芯片,12脚NC的作用,我想会有更多人加分的.

网友:
再次验证图纸,能大大提高修复的成功率

网友C:
12脚起什么作用要用到19V

网友:
有时候疑难杂症走一遍时序就出来了

网友:
修的不错,掉电不是很好修.

网友:
1.5vsus过q43,场管导甬与否,他都可以经旁边的并联电阻过去啊。那么,这个场管,又起到什么作用呢?请教下。多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啊!

网友:
掉电不好修,楼主挺棒的

网友:
此故障虽然难度不高,但楼主这种积极发贴的精神值得学习。加分支持下!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12脚是空脚,还有供电限流电阻很小的(不超过20欧)这个怎么是620K,

怎么会是空角呢,这角的定义是:用于设置物时通过上拉电阻连接
VIN。所以这角是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脚起什么作用要用到19V

该引脚用于设置物时通过上拉电阻连接
VIN。所以要用到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能说下RT8207芯片,12脚NC的作用,我想会有更多人加分的.

我只能说:该引脚用于设置物时通过上拉电阻连接
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