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10 CP301掉电BIOS

楼主(2016-08-15):
方正。  R410   CP301机器。进到滚动条处,掉电。进SOMS不掉电。 在论坛下载个ACER  4738的桥BIOS刷上后。正常。不掉电。但是开机LOGO由方正变成ACER。 搜索另外一个程序也不行。 在淘宝上花了5元。买了个程序。 EC .和桥的程序都有。 刷上以后。LOGO也正常了。也不掉电了。板号:DAOZQ9MB6CO.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  开机就掉电  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搂住我手里有一台 开机就掉电 是这个问题嘛

网友:
应该是。 你刷个试试

网友(2016-09-28):
谢谢楼主了,下了试试先

网友:
开机不显,大小灯也不亮,想刷个试试,有用不。

网友A:
刚刷了个EC的试了试有效果,我这台机器是高温到90就关机了,这会到95都不关了,鲁大师测了10分钟都没事,之前不到两分钟就关了

网友(2016-11-13):
掉电和bios有关系啊,我有一台 纠结中

网友(2017-11-14):
我也有一台进系统几分钟掉电,下载看看

网友(2018-08-12):
碰到一台一样的机器,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9-08-06):
刷上好用,谢谢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A:
刚刷了个EC的试了试有效果,我这台机器是高温到90就关机了,这会到95都不关了,鲁大师测了10分钟都没事,之 ...

我个人建议拆都拆了还是做一下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