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不触发可能是通病待验证

楼主(2016-08-15):
前几天有来了台Y400不触发的。查了论坛说是一颗电容坏取了。果真能开机了。今天又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这次有注意了不触发的时候待机是0.017的电流。把那个电容拿了。变成0.007了。不确定是否是通病。

H55
老通病!在凯里电脑城 修过1台都是这个电容报废! 没有开启ENTRIP1 2

网友A:
这个什么电容?没见过啊,图片不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什么电容?没见过啊,图片不清晰=。=

这个电容的位置就在左下角。那个管子旁边。很好找的;

网友:
没遇到过啊,什么位置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的位置就在左下角。那个管子旁边。很好找的;

看图片好像是一个很小的电容啊。我看有2个管子。是2管子中间么?

网友C:
这个电容坏会拉低3,5V的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好像是一个很小的电容啊。我看有2个管子。是2管子中间么?

是的。就是中间那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坏会拉低3,5V的开启信号

你也遇到过是吗?

网友:
哪里很容易受潮。拆了就不要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电容 就好了

网友:
帅 问题多多  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中间那位置

谢谢。知道啦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 过

网友:
照你这样说应该是通病啊

网友:
遇到过Y400放电就开机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我是旁边的六角小芯片坏了,直接取了,没详查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验证一下楼主经验

网友D:
谢谢分享 维修好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维修好两台

嗯。看来真的是通病呀。加个分呗

网友:
好东西,收起记住了

网友:
下次试试   遇到Y4OO都是灰屏

网友:
看着样子 好像有进水···

网友:
暂时还没接到过Y400

网友:
几台了,,,,应该是的了,

网友:
最喜欢这种故障了

网友:
不太明白,这个小电容,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这个通病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E:
很好的经验.不错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经验.不错记住了

那加个分呗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额

网友:
这个可以有,太细心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的确算是通病吧

网友:
USB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有这板子就好了 直接拍给你看看

网友F:
不是通病,一般通病是显存虚焊,或者是公共点的大电容短路

网友:
通病就改加权限以维护维修者利益。

网友:
我查了下图纸是PC38那个电容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验证一下楼主经验 ,易损原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通病,一般通病是显存虚焊,或者是公共点的大电容短路

这机子显存我也遇到过2台。一台怎么加焊显存过一段时候总会回来。另外一台加焊就OK

网友G:
这个我都修了好几台了 这种故障

网友:
时亮时不亮

网友:
这个我还没遇到过,不过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同样的故障 在同一款 机器上出现 3次以上估计都是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拆了就好。

网友:
应  该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位置容易受潮?

网友:
就是喜欢这样的通病,送钱的

网友:
可能是通病

网友:
海绵惹的祸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都修了好几台了 这种故障

额,都修了好几台了。。。那通病呀。。希望帮加个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6-09-26):
现在机器的通病比较多,

网友H:
此机通病,PC38腐蚀拉低PQ13B极电压,导致无待机3 5V,待机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机通病,PC38腐蚀拉低PQ13B极电压,导致无待机3 5V,待机偏高

你也遇到了是吗????能加个分吗?

网友:
一般这个位置都是因为受潮或者进液

网友:
没遇到过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我也有修到过,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修到过,电容漏电

哦哦。。看来是通病已经是可以肯定的了。。 。。随便加个分呗。。。。感谢感谢

网友:
那个电容有什么作用,有图纸吗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啊   下次遇到了就可以秒了

网友:
是通病  我也碰到一台  主板都不用拆出来  直接把电容翘了  搞定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吧

网友(2016-10-26):
我也遇到了,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还 没 修到 过  ,

网友:
贴个电路图 对比下就知道是什么信号了

网友:
修到过这样的问,

网友:
修到过一台

网友:
是的通病 Y400还有个小三极管短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2017-06-10):
还没遇到过这个通病的

网友:
果真是Y400的通病吗??

网友:
是不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
楼主好人呀,,,通通通

网友:
是待机电压有漏电,导致不触发是吧?

网友:
这个确定是通病 今天刚遇到一台

网友(2017-07-17):
B460左下角有黑色泡沫,这个地方也有 时间长会氧化

网友:
这都是高手进阶篇 太复杂 操作难度大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了用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J:
我以前修到过这类机器 但是又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
yu373118786
这机子现在已经确定这是一个通病了。跟帖的有好多个都说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修到过这类机器 但是又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机子现在已经确定这是一个通病了。跟帖的有好多个都说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触发还没遇到过 显存倒搞了几个了

网友:
修到过,这个电容漏电拉低EN,用示波器很直观就看出来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3 5v供电芯片的开启脚 不过这个电容不是彻底坏了 是漏电了 阻值估计也会有150左右

网友:
楼主能说下那个电容是什么电路上的吗

网友:
0.017 待机应该是高了,这个通病记下了,遇到看看能不能秒掉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这个问题,之前也修到过。。。。。。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通病吧。呵呵,但也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 谢谢分享 下次不用查了直接干

网友:
这样说来应该是通病,但是图片不清晰啊。。。。。。。
yu373118786
等你遇到了。你就会找的到了。。
详情

网友(2017-10-16):
毫无疑问通病。和B460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