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 不接内屏 外接可以显示吗

楼主(2016-08-15):
客户只发了个单主板过来 我刷了BIOS 但是外接是不显示的,想问下 这个机器不接内屏,外接可以显示吗,谢谢

网友:
可以显示的

网友A:
可以显示 我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显示 我修到过

多谢2位的回复

网友:
我也修到过 确定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