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519L放电后可开机,用两天又反复出现同样问题,换板未解决求助中

楼主(2016-08-15):
ASUS W519L机器,内置电池;放电后可开机,用两天又反复出现同样问题,换板未解决。各位大神帮忙看下,,,,,,,,,,,,,

补充内容 (2016-8-31 22:58):
更换电池后,至今没有收到客户说开不了机的现象了,希望是好了

网友A:
换板子都不能解决?你试过刷BIOS没?上官网找个最新版的刷,不行就刷最旧版本。

网友:
看下休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都不能解决?你试过刷BIOS没?上官网找个最新版的刷,不行就刷最旧版本。

已更新BIOS,用两天就完全不能触发。取下电池就可以

网友:
那就在不触发的时候查各大条件,先不着急取下电池。

网友:
把电池取了,用两天试试,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B:
换板都不能解决肯定是电池的问题, 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机器 ,直接拿了电池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话就是电池坏了,直接换电池尤其是内置电池,比如DELL 就几款机器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板都没解决就要查板以外的了,有没有什么小板,电池本身什么的

网友:
感觉是电池问题

网友:
是不是现存怀了

网友:
这款机器就这个叼毛病。售后也是拿去拔插一下

网友:
换板子都无法解决?那就看下外设了

网友C:
吧进水部位处理好之后在刷个BIOS试试看刷合成的

网友D:
如果在换板还不能解决的话 只有用最后一招 换人了

网友E:
这样肯定是电池了啊  不用想了 先裸板测几天 没问题的话 百分百电池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换板都不能解决肯定是电池的问题, 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机器 ,直接拿了电池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话就是电池坏 ...

你说得比较有道理,现在主板是交换回来的,所以是,进退两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吧进水部位处理好之后在刷个BIOS试试看刷合成的

不好意思,此机无进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换板还不能解决的话 只有用最后一招 换人了

如果你在我店里,我第一个开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肯定是电池了啊  不用想了 先裸板测几天 没问题的话 百分百电池

我现在也怀疑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问题

我现在也怀疑它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换板还不能解决的话 只有用最后一招 换人了

说话,做事想想你的脑子!

网友H:
换个电池试试  说实话板都换了 也没什么可换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电池试试  说实话板都换了 也没什么可换的了

就是,板载CPU,板载内存。现在是交换了主板回来,还有这问题,有点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电池试试  说实话板都换了 也没什么可换的了

呵呵  是挺奇葩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在我店里,我第一个开掉你!!!!

第一我不在你的店里 第二开个玩笑这么激动干嘛

网友:
这问题无语,

网友:
刷个b ios看看

网友I:
板子确定换掉了吗 不会原板动了动 贴个保修又还你了。。

网友J:
电池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子确定换掉了吗 不会原板动了动 贴个保修又还你了。。

确定换了的,这个不会假,我原板子做了记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池的可能性很大了

我现在换了一个电池再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我不在你的店里 第二开个玩笑这么激动干嘛

不好意思,我们做维修的比较严谨,一般不开玩笑,现在是在讨论技术问题,没跟你开玩笑

网友:
不错,向LZ学习。。相当不错。

网友:
换板后也是相同故障呀,很有可能是电池问题哟。还有这个开关小板那里你也检查下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说得比较有道理,现在主板是交换回来的,所以是,进退两难。

你的意思是 确定就是电池本身的问题了吗???

网友L:
LID-EC有没有3.3v,不开机时测一下。

网友:
继续关注 希望楼主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都不能解决?你试过刷BIOS没?上官网找个最新版的刷,不行就刷最旧版本。

都说换板了没解决啦,还刷BIOS,难道BIOS没在板上吗?

网友N:
就怕换块电池还是那逼样  那就完蛋了   反正先换电池吧  还有就是不触发时查各处条件 量量各处电压 也许是小配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意思是 确定就是电池本身的问题了吗???

现在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LID-EC有没有3.3v,不开机时测一下。

这个没法测到,因为一拆机,就相当于放电了。现在换了电池在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M:
都说换板了没解决啦,还刷BIOS,难道BIOS没在板上吗?

你不能让他两个板子是同一个BIOS?你没看后面那两句话?维修就那么死脑筋?

网友:
这机器就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让他两个板子是同一个BIOS?你没看后面那两句话?维修就那么死脑筋?

大哥,交换回来的主板,你能自己随便乱动上面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大哥,交换回来的主板,你能自己随便乱动上面的东西???

大哥,他一开始都没说是交换回来的板子。你眼睛能看清楚再讲话?我是二楼就回复他了。
还有,我是提供他一些解决方法。尝试一下。你找什么茬请问?

网友:
板子都换了   就开关 键盘等了

网友:
电池和开关板上的 休眠开关  应该就这两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就怕换块电池还是那逼样  那就完蛋了   反正先换电池吧  还有就是不触发时查各处条件 量量各处电压 也许是 ...

拆出主板时,不取下电池是拆不下来的,比较麻烦,还有大家说的在不取电池时量下触发条件,关键在于,很多元件在主板反面,不拆出来不行,在拆的时候就放电了,所以很无语,谢谢大家的关注!我现在换了电池,还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他一开始都没说是交换回来的板子。你眼睛能看清楚再讲话?我是二楼就回复他了。
还有,我是提供他 ...

在这里只有技术讨论,不存在什么找茬,还有BIOS这类问题也是在第1步想到并更新过才会发帖上来求助。不是刚入行的小小白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已经放了两次电了

换电池能不能解决问题  麻烦楼主测试完说一声

网友:
遇到过,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测到PWRBTN电压偏低,客户也同意换主板,就托人拿到售后去换主板了

网友:
哈哈,换电池,这个电池参与rtc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意思是 确定就是电池本身的问题了吗???

测量一下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意思是 确定就是电池本身的问题了吗???

如果确定主板是好的,就只有电池的问题了  很简单  电池拿了 如果直接使用  如果不出问题就明显了

网友:
之前有一台联想X210也是一样的问题,放下电就能开机,用个几天又出现同样固障,BIOS刷了,没用,难修!!

网友:
换主板了还不能解那个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单板测试,然后外设一个个排除!

网友:
接到好几台,电池拿掉就好了,最后都去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