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1.1 PLTRST#复位只有1.8V

楼主(2016-08-15):
ms7529  1.1  PLTRST#复位只有1.8V

拆了BIOS芯片,PLTRST#3.3V就正常了。换了新的芯片刷了还是一样。这是什么情况啊,搞一天了没搞好。

网友A:
按不跑吗修,不要纠结复位

网友B:
BIOS芯片拉低了复位?不可能啊  BIOS好像没有复位的

网友C:
不要纠结BIOS的事情了,当时修个华硕笔记本拆掉BIOS  3v  5v就有装上没有。
死弄BIOS最后是ACIN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纠结BIOS的事情了,当时修个华硕笔记本拆掉BIOS  3v  5v就有装上没有。
死弄BIOS最后是ACIN的问题

我这个板子主要是南桥发出的PLTRST#经过一个电阻到IO,电阻两端都只有1.8V。然后PCI   PCI-E的复位信号都只有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拉低了复位?不可能啊  BIOS好像没有复位的

我这个板子主要是南桥发出的PLTRST#经过一个电阻到IO,电阻两端都只有1.8V。然后PCI   PCI-E的复位信号都只有1.8V。把BIOS芯片拆了,这些个复位信号3.3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跑吗修,不要纠结复位

供电,时钟都正常了,现在就复位不正常,我这个板子主要是南桥发出的PLTRST#经过一个电阻到IO,电阻两端都只有1.8V。然后PCI   PCI-E的复位信号都只有1.8V。拆了BIOS芯片3.3V就正常了。

网友E:
搞不好是ec呗,,复位归它转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不好是ec呗,,复位归它转接的

IO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BIOS是挂在南桥上面的吧?没有连接那个PLTRST#吧?

网友:
可能是南桥 坏了

网友:
按不跑码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板子主要是南桥发出的PLTRST#经过一个电阻到IO,电阻两端都只有1.8V。然后PCI   PCI-E的复位信号都 ...

你还是走错方向了我个人认为

网友F:
我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  可能南桥的PLT脚位是由BIOS来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  可能南桥的PLT脚位是由BIOS来配置的

谢谢,今天下雨正好没事,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G:
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 满足了没呢  譬如俩PG 和若干个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 满足了没呢  譬如俩PG 和若干个时钟

加焊南桥,复位3.3正常了,但还是不跑码

网友:
期待最终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北桥虚汗或者北桥到CPU的总线断线导致的,你这个1.8V用示波器的话是看到的是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