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78DL不跑码,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6-08-15):
此主板是铭瑄的主板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不跑码。BIOS开机后1脚无波,请问下这个BIOS是不是开机正常也是没有波形?

网友:
各位大供电,和小供电都正常吗?再查时钟,复位,不行就刷BIOS换I/O和时钟芯片,若是桥坏了就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应该是没复位,放一下电试试,看看CMOS电池有电没有,有些主板CMOS没电也开不了机

网友A:
桥供电  总线供电呢  都正常吗  还有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  总线供电呢  都正常吗  还有时钟

发个水帖没有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