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P-D3

楼主(2016-08-15):
技嘉Z77P-D3不出CPU供电,5.6.7脚有1V左右  25.26脚 5V,CPU供电芯片开启电压正常,第19脚PGOOD(VR_RDY)无电压输出,供电芯片有换过,I/O也换了,I/O PWROK正常,dram_pwrok    电阻R382上拉一边是1.5V,另一端为0.8V,换过电阻一样,请各位师傅指导下是不是桥坏

网友:
R383电阻是空的没装

网友:
拆下382看看,阻值,把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
1k,我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第9脚的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
CPU电压出来前几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9脚有1.06V

网友:
要不你拆了这个电阻直接接条铜线试试看又没用,那个信号电压偏低估计。

网友:
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