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PLUS不亮

楼主(2016-08-15):
故障“加电post卡跑98 9b 不亮 内存供电1.22
维修:换内存供电芯片apw7120 内存供电依旧 刷bios 故障依旧 ,不知道这个板子的内存供电是不是就是1.22
有的板子是内存电压低但是是好使的 有修过这个故障的 给个思路 cpu换了 内存换了 故障依旧
刷BIOS

网友:
这个论坛N多这类的通病换BIOS边上的排阻,这个1,2V是正常的等到跑马后就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