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进水,上电80,拆电源IC,电流80,按开机电流170

楼主(2016-08-15):
6进水,上电80,拆电源IC,电流80,按开机电170电流,拆了1401跟1403两个芯片上电正常,说明VCC_MAIN这路有电流,要怎么搞,是不是跟VCC—MAIN有关的芯片都拆下来,看有没有电流,还是有其它办法,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PMU拆了  按开机170MA???   难道开机线路出问题了 。一样一样排除呗。     找到主供电线路先烧一下。

网友A:
意思接电就80MA吧,这个是漏电。排除漏电,带着电源IC上电170MA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要是一个一个拆还真不少 还是想理一下思路 进水 哪些地方容易短路

网友:
从进水严重的与VCC_MAIN有关系的先拆掉。

网友:
这要拆好多的东西啊,

网友B:
如果真烧不出来,不带胶的先搞啊,这样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先修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接电就80MA吧,这个是漏电。排除漏电,带着电源IC上电170MA电流有跳变吗?

就定在170那里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烧不出来,不带胶的先搞啊,这样可能会有惊喜

好的,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烧不出来,不带胶的先搞啊,这样可能会有惊喜

按开机键电流停在122MA不动,测过电流IC,10组电压输出都正常都有电压,开始是移动支付NFC这个芯片短路,换过一个,不怎么短路了,小漏电几MA,后面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总线AP_BI_I2CO_SDA测试点PP0301只有1.3V电压,AP_BI_I2CO_SCL有1.8V电压,换过显示升压U1501,开机还是停在122MA电流。请大哥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开机键电流停在122MA不动,测过电流IC,10组电压输出都正常都有电压,开始是移动支付NFC这个芯片短路, ...

继续查复位和总线,如果不能连电脑,直接换个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