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烧穿主板修复案例

楼主(2016-08-15):
型号:联想B460,这个机子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主板51125待机芯片旁电容短路烧穿主板。
失败乃成功他妈。只要有想法,就有可能!

改3v5v模块成功修复!
如下图:

网友:
帮我加点分啊  朋友们

网友A:
长见识了,这样挺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这样挺强啊

真的吗

网友B:
还有这个?35v模块。这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35v模块。这么牛逼

呵呵  还可以

网友C:
厉害啊,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材烧穿啦,没有搞,还应该试一试

网友:
淘宝没看见卖的啊

网友C:
就怕以后不稳定啊啊

网友D:
那么大一个洞,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怕以后不稳定啊啊

看电影测了一天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怕以后不稳定啊啊

功率够就应该没问题 滤波电容换了330

网友:
专用模块?TB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大一个洞,楼主功力深厚啊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材烧穿啦,没有搞,还应该试一试

当时我也觉得没什么希望了  拆都拆开了 搞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不要水的这么明显啊   老胸

网友:
失败乃成功他妈 楼主实践中验证了这句话

网友F:
楼主的小板是报废板割的吧

网友:
这板成这样都没死掉 ,,,命够大的  ..... 楼主技术也够厉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小板是报废板割的吧

不是

网友:
淘宝有卖的 默认3路输出

网友G:
这个真的能搞定吗   遇到好多台都是主板烧穿  果断放弃了

网友H:
去那里找的模块。

网友:
宝宝心里哭啊

网友:
   我修到个8652P  CPU主板烧穿孔搞死人  最后没有办法了 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I:
有穿透孔了吗。好像没有啊。烧了一表面一层

网友J:
加啥分啊,也不讲的详细点呢

网友:
还有3 5v模块买呀

网友K:
这么大个洞,难道就没别的线吗?

网友:
模块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还有这个模块?

网友L:
楼主可以共享一下在哪里买的模块吗?

网友:
要想彻底最好用绿墨涂抹然后拿到阳光下直接爆光,板子一定要清理干净最好挖到骨头在上绿墨。

网友:
没太看懂。配个文字说明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真的能搞定吗   遇到好多台都是主板烧穿  果断放弃了

这个要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真的能搞定吗   遇到好多台都是主板烧穿  果断放弃了

可以试试  要看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那里找的模块。

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穿透孔了吗。好像没有啊。烧了一表面一层

没带眼镜吧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啥分啊,也不讲的详细点呢

就是加模块       处理洞小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大个洞,难道就没别的线吗?

有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以共享一下在哪里买的模块吗?

淘宝

网友M:
这电路改的好流弊  话说那个模块是马云家的吗

网友N:
楼主这个东西哪里能买到哇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个东西哪里能买到哇

万能的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电路改的好流弊  话说那个模块是马云家的吗

是的

网友:
厉害呀 烧成这样还救回来了 赞一个

网友:
LZ厉害   就怕以后返修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你这个使用的是pei-e接口 那无线网卡怎么使用? 不好意思看错了还是以为你插在pci-e接口上面 原来是放在无线网卡下面。

网友:
这主板设计肯定有问题,不然总是爱烧洞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可以的啊,厉害

网友:
35v集成模块那里有卖??

网友:
技术不错,这样也行,我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