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触发秒掉电维修 感觉像短路一样

楼主(2016-08-15):
华硕M4A87T触发秒掉电维修 感觉像短路一样 触发一闪就没有了 拔掉12V供电也是一样     822问题

网友A:
华硕的822排阻短路?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是的话,以后碰到就直接换了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明什么,排阻都不上个图是什么信号

网友:
822连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华硕822排阻通病,修好了无数块板了

网友:
掉电后是否能再次触发?

网友:
楼主,华硕822又让你捡钱了

网友:
822排阻是华硕通病

网友:
是822造成缺供电  秒掉?

网友:
第一次见822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就解决了  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822排阻短路?

不是短路·应该算开路了· 呵呵

网友:
原来上课的时候徐总说的822通病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822是造成某个信号不正常引起掉电

网友:
这种算是通病吗  什么导致的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