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苹果A1286 820-3330-B主板显卡供电电感高清图

楼主(2016-08-15):
求苹果A1286 820-3330-B主板显卡供电电感高清图 换显卡的时候掉东西了 电路图上无法区分

网友A:
换之前最好拍张图 .....   估计这会不好找

网友:
换之前我都拍照。就怕掉什么东西

网友:
换之前最好帕图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看来不怎么样?我也是换之前先拍几张照,就怕掉件,白辛苦还赚不钱!

网友:
这就麻烦了  苹果的玩意麻烦

网友:
兄弟,不是哥说你,修这种板之前,都应该上扫瞄仪高清扫瞄一下再动手的,一看你就是经验不足哇

网友:
Do not worry. You can fix it by using placement drawings and circuit schematics togeth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最好拍张图 .....   估计这会不好找

第一次换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掉 芯片有问题重新换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