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00a指纹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6-08-15):
华硕b400a指纹密码怎么解 。版号b400cv  2.0  bios刷过了

网友:
可能是更换密码芯片吧?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

chinafixRookie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还没遇到过,应该有密码芯片吧

网友:
同样没遇到过,找饼哥吧,另外这种本是修是收二手,要当心啊

网友:
华硕有密码芯片吗   在哪里哦

网友:
嵌入式TPM安全芯片,这个还真解不了

网友:
这还真没解过,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分享下,估计以后碰的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分享下,估计以后碰的到

我是直接把指纹拆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机器电子放个电可以解除指纹密码,但不知道LZ的机器可以不?

网友:
哦,好的,下次碰到好办了

网友:
应该有单独的 吗片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也想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把指纹拆就可以了

谢谢,看了华硕加密不怎么靠谱

网友:
拆了就ok了 只是不能用指纹  下次遇到就好弄了  都是苹果学

网友:
没遇到过。同学习求大神

网友:
找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