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I5 D3 不亮

楼主(2016-08-15):
神州K650-I5 D3电流0.01----0.14反复 没显卡电压其他都有,
显卡

网友:
0.14A 二级电压都还没出来吧,仔细查一下

网友:
0.14 很多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没显卡电压就修啊

网友:
0.14应该不只是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对,这机就是转换电压没出来,还有一通病报警显示一会掉电,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