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20328W高压问题

楼主(2016-08-15):
    为什么这个高压,老烧灯管呢?是哪里的问题呢?    开机后用一会儿有烧糊味道,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这个从里查起呢?谢谢了

网友A:
先看看灯管有没有漏电吧,一般这种情况,根源在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灯管有没有漏电吧,一般这种情况,根源在灯管。

那道是灯管问题吗?

网友:
你是说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高压包有问题,电压就不会那么高了。。。。。。。。。

网友B:
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如果还烧肯定是你灯管弄得有漏电打火

网友C:
同意楼上   改通用的高压板上去看看  先找出具体是哪面的事

网友:
先测量下灯管的电流

网友:
难道是哪个高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
灯管我已经换新的了,但是屏幕就亮一下就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如果还烧肯定是你灯管弄得有漏电打火

灯管我已经换新的了,但是屏幕就亮一下就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改通用的高压板上去看看  先找出具体是哪面的事

灯管我已经换新的了,但是屏幕就亮一下就黑了?

网友:
怎么测量用万用表吗?

网友D:
你这个情况,建议改LED套件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一块换掉更放心,要不就是改LED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灯管我已经换新的了,但是屏幕就亮一下就黑了?

那肯定还是高压的问题改个通用的看下

网友:
用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情况,建议改LED套件

怎么改呀  ,空间特别小,显示器的壳子空间太小放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还是高压的问题改个通用的看下

怎么改呀  ,空间特别小,显示器的壳子空间太小放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呀  ,空间特别小,显示器的壳子空间太小放不进去

貌似LED高压也不是很大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呀  ,空间特别小,显示器的壳子空间太小放不进去

先判断出来问题,在想怎么改的事情哈

网友F:
看你哪个板子高压输出既然用胶棒,不打火那才怪,要么用704,还有你换灯管,你哪个原装的高压板与你换的灯管不匹配那绝对是亮一下保护,既然灯管都换拉,再用高压板代换一下不就OK拉!

网友:
这款海尔显示器高压包也坏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哪个板子高压输出既然用胶棒,不打火那才怪,要么用704,还有你换灯管,你哪个原装的高压板与你换的灯 ...

灯管换的新的?难道还和高压板不匹配吗?

网友:
是不是灯管漏电打火了?

网友:
肯定是漏高压,不然不会打火的,打火就该烧糊了

网友:
很简单啊,就像主板老烧CPU上管,因为都是驱动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高压板也可以如此带入吧,试试换芯片

网友:
改LED吧  又快有环保

网友:
通用高压板 通用高压板 通用高压板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高压板有那种很小的  空间应该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