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G41D3LM 无图纸

楼主(2016-08-15):
去二手市场无意淘的 ,回来检查无CPU供电 电源芯片UP1608        18 vccp 5v    3脚en   0v   跑线找到Q18的C极。npn三级管e极。正常上应该为高电平通过电阻上拉到3 脚EN   检查Q18 B极发现大于0.7v,e c导通拉低UP1608 3脚的EN的开启信号。先拆Q18 测板上点上电压没问题。更换Q18,亮机。

网友:
典型的无EN  这种问题都很少了 都是一些有供电有开启 但不工作的才头疼

网友:
EN脚很多都是连了3极管

网友A:
简单清晰!楼主不错哦!话说,这杂牌G41上3代内存的么?几个大洋收的?又能卖几个大洋呢?

网友:
把BIOS备份一个

网友B:
山寨的G41,你也敢收下,相当的不稳定。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
运气真好,淘了一块这么好维修的主板

网友:
仿的映泰G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清晰!楼主不错哦!话说,这杂牌G41上3代内存的么?几个大洋收的?又能卖几个大洋呢?

20大洋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G41,你也敢收下,相当的不稳定。很容易出故障。

搞来玩玩玩啊,没有练手的机会啊

网友D:
坏G41..你20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G41..你20收?

外加一个atx坏的电源。你那边g41什么价格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G41,你也敢收下,相当的不稳定。很容易出故障。

不打算自己用,想办法再卖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来玩玩玩啊,没有练手的机会啊

现在可以收点H61是真的练手

网友:
搞点二手板子练手是王道

网友:
这种EN没电压的发的人太多了!  都差不多!  发点有含量的吧!!

网友:
没有CPU大部分都是EN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