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 过热保护

楼主(2016-08-15):
我以为是散热片 坏了  后来测了一下发现  散热片是好的   那哪会掉电呢    换了很多东西都不行  最后把I5 的U    换成I3 的  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 CPU 的问题  反正 换了U 就好了  不知道 各位碰到过吗

网友A:
你关掉i5的睿频是是。还得看温度是一下子就上去。还是慢慢升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只能换了更低频率的CPU

网友:
有些机器到后期发热量很大  比较典型的就是华硕k42系列的  原机i7的可能要换成普通CPU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关掉i5的睿频是是。还得看温度是一下子就上去。还是慢慢升的

请问下从哪里关掉酷睿的睿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