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 开机一会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6-08-15):
映泰H61MLC 开机一会掉电反复重启   没重启起前测电压都正常
拆BIOS 重刷了一次程序  偶尔亮下 又掉电了   无意间压着BIOS  听到滴一声 屏幕显示了    放开重启下又 是反复掉电重启
给坐子加焊下   刮下芯片引脚 上点锡   清洗坐子   装回去  正常开机   这就是传说中的狗屎运吗

网友:
应该是座子虚焊了或BIOS芯片与座子接触不良。

网友:
你都说了狗屎运了  我们还说啥呢

网友:
这种要测是哪一组电压掉电引起的,有点麻烦

网友:
BlOS座虚焊

网友:
9S运??修好就好、。

网友:
保险但是蛋疼的做法就是把座子拆掉,把芯片焊到板上!什么接触不良、氧化通通走开!

网友:
运气不错,少了不少的工作了

网友:
好吧,服了楼主

网友:
25C的座子虚焊,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几块也是一种重启  摸桥非常烫 估计桥坏了

网友:
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去掉座子直接焊在板上吧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io控制的掉电重启,检测不到cpu电压。而cpu电压需要桥去读bios,却总读不到准确bios。楼主真是走好运了!

网友:
CMOS芯片氧化会造成故障